ACER 6321(ZU2)开机画面字体变大!!!

楼主(2012-06-05):
一台ACER 6321(ZU2)的板子,集显!北桥换过、BIOS刷过,现在的故障是开机,全部英文信息和LOGO都变得很大!进系统后还是一样!这位朋友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指点指点!!

网友:
拍个图片看看呢?

网友:
没遇见过,要是我就代换屏试试。

网友:
屏/屏线都换过!

网友:
维修之前也是这样吗????

网友:
LOGO是储存在BIOS里面的,考虑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华硕的我碰到过时显卡的问题,你那个机器的显存看看,加焊试试

网友:
不行就换显卡吧!!自己探索,丰衣足食!!

网友:
外接正不正常?

网友:
我感觉,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各位同行们!此问题解决了!!过程比较复杂!想交流一下请加我QQ:562464968 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