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28wfpc开机1.5小时后黑屏,可能吗?

楼主(2012-06-05):
DELL e228wfpc开机1.5小时后黑屏,
师傅拿过来一个显示器,说开机1.5小时后黑屏,可能吗?
我自己正在试验

网友(点评):
戴尔的有这种情况,他的高压板误报护的多

网友:
很有可能,这种例子非常多

网友(点评):
这么说更换高压板就应该好了呗。

网友:
没什么不可能的!!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这种可能是高压条不稳定

网友:
好修,你把保护去掉就好了

网友(点评):
保护在什么元件呢?我找找。

网友:
我觉得应该分俩步,第一外接高压条考机半天如故障消失则原机高压有问题。反之如果故障没有消失就有可能是灯管接触不良。

网友:
灯管问题也不少啊

网友:
很有可能,我还有台开3个小时黑屏的,有时刚开就黑

网友:
重点查灯管 因为许多灯管用过一段时间后在焊点部位会出现接触不良当温度升高后会出现高压保护从而黑屏。

网友(点评):
能说的细点吗?温度升高咋就高压保护了呢?

网友:
温度一高根据热涨冷缩的原理灯管的接头与线就离开了,有一根灯管工作不正常高压板检测后启动保护电路此时灯管息灭出现黑屏。

网友(点评):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