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19E72的电视机,做外接显示器提示:不支持。

楼主(2012-06-05):
    如题:TCL L19E72  的电视机。外接到电脑VGA开始显示正常,等过20分钟左右以后出现:不支持的提示,然后是蓝色屏保。以为是电脑设置问题,在800X600  1024X768 都是出故障。

网友:
重新倒腾一下系统

网友:
      首先明确一点,我换过电脑主机,也就是绝对不是电脑这边的问题。

      难道与程序有关系,进工厂模式,初始化了下,还不行。重新刷程序,涛声依旧。

网友:
忽然记得这是台电视机啊!

          切换到电视,收看节目一直很正常。{:soso_e129这就有点明确了。

网友:
   重点检查VGA 输入电路,测量H v对地主抗有明显差别。其中H偏离正常值,根据电路 发现一对地二极管不良,去掉,换新 上机测试。连接电脑主机,改变各种分辨率,一直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