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LPC有闪一下波,不跑CPU,刷过BIOS,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啦

楼主(2012-06-05):
Y450,LPC有闪一下波,不跑CPU,刷过BIOS,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啦

楼主加油。。。。。。

网友:
打ADS 内存波啊,看看有没有出来,上电全不全所有电压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LPC不是SB到EC的吗  你把中间断开看下是EC问题还是SB

网友:
各项供电正常的话,见意换个南桥试下,IBM的南桥有遇见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