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液晶

楼主(2012-06-05):
此液晶屏点一会儿后会出现屏幕自动放大型闪烁,上网看一看有没有人说,看到有人说是灯管打火,拆屏拆灯管,灯管正常,又有人说驱动板故障,电源板故障,太多的人说了,都不知道咋办了,有头有一台飞利浦的显示器,屏型号是LM220WE1,驱动板正常,三星的屏是M220z1-L03,两屏可通用驱动板,将飞利浦的驱动板装到三星上,三星屏幕正常,但点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以上故障,这下子把故障点定下来了,不是电源板、不是驱罢板、不是灯管,是屏电路有问题了,三星的液晶不用三星的屏用奇美的,哄骗我们中国人,净拿些垃圾屏来哄我们。

网友:
我自己用的液晶,左则边一条光线。。。郁闷中!

网友:
是亮线吗?如果是屏边有光感是屏漏光。亮线不好修呀。

网友:
22寸LCD要不少钱,直接换机了,E系列不太靠谱

网友:
是呀,一个液晶显示器,就是一块屏值钱,这款显示器是屏有问题呀。我花了好多时间在上面,最后查出来是屏坏了,打击呀,好多天的时间都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