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右键无法使用

楼主(2012-06-05):
    商家送一台新的山寨的苹果上网本,右键不能使用。商家认为是小问题,就不打算返厂保修了。接过机器,进系统,发现左键能正常使用,右键不灵。
    拆机,左右键安装在一块单独的小板上,此板有两个排线接口,一个排线接口与左右键及触摸板相连,一个排线接口与主板相连。
    按照以往看电路的经验没多思考,认为是触摸板和左右键整理在一个排线接口然后与另一个接口相连,另一个接口与主板连。主板同过这一线路控制左右键及触摸板。
   测按键脚与接口(连触摸板的那个)之间的线路,中间经过一电阻和通孔,线路是通的,且左键和右键的对地阻值一致。
   通电开机,测得左键有高电平4.9V,右键没有。难道是主板到小板之间的线路断或,或者两个排线接口间的线路断?再跑两接口间的线路。出乎意料的是,两个接口间只有6根线是通的。这是新机,断这么多的线,不太可能。
    没思路了,意外拔除触摸板连线开机,发现键盘居然无法使用,键盘居然要受触摸板影响。
    于是想到另一种可能,左右键上的供电来自于触摸板而不是主板直接到小板,
    拆开触摸板麦拉,发现芯片与接口相连的一个脚明显缺焊。而此脚正是与右键的脚相连。
    加焊芯片。修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