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3相供电只用2相可以吗?????

楼主(2012-06-05):
收到一个华硕P5VDZ-VM的主板,被别人修过,上电cpu不运行,仔细看,发现有一个下管被拆过的,于是拆下,发现板子已经被焊坏了,缺了一块,到了地线层了,取调后,上电可以开机,不知道去掉一项供电部知道会不会有影响的。。。。。。。。。

补充内容 (2012-6-6 10:01):
cpu是赛扬430    电源控制芯片是AS324-E1

补充内容 (2012-6-6 11:08):
开机,系统装好就挂了,看来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的,只不过带载能力会变差!

网友:
会的,肯定会的,你的电源IC是什么型号啊?对CPU可以会有要求的!

网友:
一般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功率很大的CPU,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大功率运行的时候可能会重新启机或死机。偶尔会出兰屏。这些只是可能猜测,也要能不出任何问题。等待试机中。

网友:
正在测试中,结果会很快公布出来的

网友:
开机,系统装好就挂了,看来是不行的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 发热量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