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维修实例:联想14001双核笔记本独立显卡开机不显示 已解决

楼主(2012-06-05):
   客户送修笔记本联想14002独立显卡电脑。说开机无显示,风扇有转,屏幕没有显示。
   插电流表测试,电流跑0.82--0.85--0.92A停了不跑,屏也不显示。
   第1步:先把外设设备拆掉(硬盘,光驱),插电看电流怎么跑,低点跑0.62--0.80--0.79A又不跑了,屏也不显示。
   第2步:把内存拆掉,听听有没有报警,插电听,没有报警声,一起看电流跑0.76A停了。那说明还没有到内存这步。
   第3步:通过第2步的动作,可以判定主板是不过CPU的故障。把风扇拆下,CPU也拆下重新装一次CPU试试,故障一样。
   第4步:没有办法只有把整机拆开,裸板检测问题,不通电,先用万用表测各个电压点的对地阻值,确认电压是否有短路的。测  完没有发现短路的。插电测各个供电输出点(北桥,南桥 cpu)芯片的电压都有。全板电压都正常,还不显示,郁闷。
    第5步:忘了,无线网卡小板没有拆掉,把无线网卡板拆掉,插电故障一样不显示,对了,还有块显卡板也把它拆掉插电试试,
   上电按开机键电流跑0.76--0.80-0.89-0.73A好像跑到内存了(还没有插内存条),拔掉电,把内存条插上,喇叭也插上,上电开机电流跑0.77--0.81--0.91--1.02-0.90A停,
喇叭报警,报显卡没有插。
6:把显卡板插上,插电开机屏幕显示白屏,看不到字幕。郁闷,还不显示。
7步:把显卡板接口清洗一下,装上把3颗螺丝也一起装上,按开机还是显示白屏,接外接VGA接口,也不显示。
8:我们可以把问题确定在显卡板或显卡接口部位。那我们一个一个排除吧:第1.拆下来,重新插上显卡板上电测显卡芯片的2组供电,看电流表怎么跑,怪了,电流跑的又不正常了(和刚开始跑的电流一样)又不过CPU似的。那又是怎么回事?这时,我用万用表测显卡芯片上的电压,问题发现了,一组电压1.5v正常,一组电压在0.15v—0.60v—0.90v—0.20v跳变不稳定(正常是1.05v)。噢,故障点出来了。把显卡板拆下来,再仔细看看显卡接口,发现接口的金手指有白白的一层,有点发白发霉似的,用万用表测测阻值,阻值时有时无的(是输入供电脚),加焊主板的显卡接口,装显卡板,上电开机显示lenovo logo出来啦。进系统测试OK.终于开机显示OK.开心。

网友:
耐心了看完了,发觉貌似不是什么经典案例哦

网友:
接口受潮了你都没发现,不过思路正常

网友:
学习了,对于我们新手来说都是经验,也是一个思路

网友:
学习了学习这个就要仔细再仔细

网友:
这是由于楼主的粗习大意的结果,要不然可能不会走这么多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