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3-04-16):
来自: 甘肃 来自 甘肃
首先你得说说,用XP是不是pppoe拨号,拨号类型先搞清楚。按道理来说应该没问题,再一个,XP拨号的时候是否修改过mac地址。。有些可能会限制mac地址,重装系统mac地址会重置网卡默认的地址(这个可能性小一些)。WIN8设置pppoe拨号步骤如下,网络邻居右键属性-设置新的链接或网络-连接到internet-设置新连接-宽带pppoe-账号密码,连接名称随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