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核心供电2.0V正不正常??

楼主(2012-06-05):
内存核心供电2.0V正不正常??
主板号:PC-DVR-945GC-L,测量时CPU核心供电电压1.9V,内存供电在2.0V  是二代内存哟。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1.9V小心烧CPU

网友:
2代内存主供电是1.8V哦  有些万用表垃圾测量高点也属正常的

网友:
有点偏高,你测其它电压是正常的?排除万用表的话,电压有点高

网友:
如果说是945芯片组,而且不是杂牌的,那肯定不行,如果是杂牌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2.0V  多点高

网友:
正常应该是1.8V、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CPU供电1.9V明显不对,你确定你的万用表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