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黑屏求助

楼主(2012-06-05):
机器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使用中突然白屏,强制关机后不显示。

用点屏套件检测屏正常,对照图纸测量主板高压条供电线接口,供电为20V,BL EN 电压为0,BL PWM电压3.3V,这样的情况能否判断为高压条损坏?

已经测试,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机器为N卡独显那个型号

因为手上现在没有同样接口的高压条,准备改高压条,手上现有一条联想旭日150的高压条,有没有哪位有心人告诉下,SL400为8针,3针地,3针供电,第四针为BL EN,第五针为BL PWM,旭日150高压条上没有找到相应的说明,

主要是搞台式机,笔记本刚刚接触,多多指教

如果是高压问题,你开机后对着灯看,能不能看到机器的屏上有显示的,如有就是高压或者灯管问题,如果没有那就是机器内屏不显,自己对着看下,确定了再改高压

网友:
有可能是是高压条,你改个试试

网友:
测屏线接口LVDS有没有1V以上

网友:
从用户描述的状况看,我判断是显卡出问题了,应该是G98-630的显卡吧。

网友:
主板上屏接口旁边的保险断了

网友:
下个图纸来看看吧  SL400的图纸多了去了

网友:
你的屏有没有影子呀。

网友:
直接换屏,然后再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