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pc 1005ha亮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2-06-05):
机器型号:ASUS EPC 1005HA 小上网本
机器故障:客户反应开机进系统后掉电 掉电后不触发 待机成00。1 需要把电源或适配器拨掉重插才可以重新加电亮机 试机发现一般刚进系统 或是在XP处掉电比较频繁   散热问题已经排除
接可调电源多次试机发现    机器接有电池的时候不触发笔记本 会给机器电池充电 但是充电电流一会就没有了 变成待机001 此时机器不触发 故障大体判断在保隔或是系统供电电路这里
机器拆的差不多的时候 通电试机 等机器掉电后 测3V 5V电压也掉了 测RT8205DGQW 的VIN 正常19V 3VAO 5VA 也正常 测EN发现无电压 把电源拨掉重插 发现EN处电压为1。9V左右 这时3VSUS 5VSUS也正常 在测EN有慢慢变低的现象 过一会就彻底没有了 这样故障点就找到 追查发现是EC 发出的SUSON 通过MOS转换得到的 由图可知 RT8205DGQW的EN开启信号不需要外部提供上拉  这电路是通过EC 发出的SUSON 控制MOS来拉低RT8205DGQW EN的部内电压  (此图是1008HA的图纸 跟1005稍有区别 但大体意思相同)  当EN不正常的时候 依次追查MOS 发现问题根源在EC发出的SUSON
此图纸配带时序图 1 第1步 +VCC_RTC 这个电压应该不会引起3VSUS 5VSUS不正常 但还是测测吧 一测COMS电池都没电了 不会那么走运吧 换了 开机还是掉电 继续测A/D_DOCK_IN AC_BAT_SYS  也都正常19V 当测到+3VA 的时候发现 这个电压就有轻微跳变 当机器开机掉电的时候这个电压就变成1V左右了 正常应该为3V 这是给EC的供电 如果不正常 肯定会引起掉电的 追查其来源 发现是5VAO通过一个5腿的线性元件转换成3VA给EC供电的 测试发现其它脚位都无问题 那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在料板上面没有找到这个芯片 就从RT8205DGQW 的8PIN +3VAO飞了根线到此芯片的4PIN 故障解决
机器型号:DELL 1440
机器故障:开机正常开机 进系统 内置扬声器有正常声音 接耳机时候声音嘟嘟响
此机声卡用的是 ITD92HD81B1A5 没有找到 用ITD 92HD80B0X5 代换 OK  不过耳机扬声器切换的时候声音会卡几下

给力呀……

网友:
LZ能用点标点符号吗?

网友A:
看晕了,还要多学习学习才行

网友:
看得确实在点晕,看了几遍才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晕了,还要多学习学习才行

哈了点酒可能没表达清除 呵呵

网友:
呵呵 我看明白了 不过写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
上网本那个问题修的不错啊,要好多时间去检测的

网友:
   LZ 的 思路很清晰啊 。 表达的 也不错,,能看懂。。。。。 就是没 用标点符号 隔开。。

网友:
看是看懂了,不过麻烦兄弟给上传一份图嘛。有图大家分享分享嘛。对吧

网友:
想请教一下!1005ha 的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
楼主真历害啊。。。有些机子和这个一样 我没法修 知识太少了。。要多向楼主这样的人才学习

网友:
这段时间遇到一批上网本,各式各样的上网本……
被900HA,1005HA弄的头大

网友:
呵呵。。ASUS你也能修的不错啊。。。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