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用那些代换

楼主(2012-06-05):
foxconn g31mx 主板上 CPU供电上的MOS管  7zt02gh  904215       用那些可以换  谢谢了

网友:
  同一沟道一般都可以代换的 T02 N03

网友:
我换了二次了 都烧坏了   所以才问老大们啊  谢谢了

网友:
换管就烧,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也有问题

网友:
对呀,你是要检查下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供电,
把场管拆下,看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输出.

网友:
换管就烧,就不要把问题集中在这几个MOS管上面,要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否则会烧MOS管的。最好用示波器看下G极的波型和电压是否正确 。以便做进一步的判断。

网友:
应该不是管子的问题了要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   我没有示波器    我是换了MOS管   都是能进系统的  过个十分钟左右才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