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联想Z460不触发,待机0.04

楼主(2012-06-05):
远程学习中接到一台联想z460电脑,接机当着客户面检查发现不触发,取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一样不触发,待机电流0.04。拆机检查,测VIN18.8V。PQ27 D S G 均为18.5V。PQ6 S G 18.5V,D 0V。保护隔离不过。测PQ9 G级0V。PR37 1脚2.8V 2脚0V。  PQ10   G 脚0V。看来ACON信号拉低了。找到ACON来源。测得运放7脚0V。5脚也为0V。

B+  0V。  PR142  1脚为18.5V  2脚4.5V。后级拉低了,打B+对地阻值,发现为0,公共点对地短路了。搜索了一下B+的去向。一共12个,依次断开,当拆下 的549,R550时,阻值恢复正常了,原来是屏供电电路有短路。拆掉C566从料板上换上一个。OK,不短了,一个电容搞的鬼。到此机器修复。

网友:
真不错,又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楼主,赞一个!

网友:
远程能学得这么好,佩服了.

网友:
看来远程学习可以啊

网友:
确实,水平不错啊

网友:
以后别说你是新手了,一大堆人要羡慕嫉妒恨的,我搞了几年也就只会这两下子。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这也是新手呀,B+不断路,但是保护不知道楼主有什么好方法,小弟手上有一台,

网友:
楼主谦虚了,真是爱慕嫉妒恨

网友:
这么清晰的维修楼主还说是新手,太谦虚了。

网友:
新手技术不浅啊

网友:
可直接拆运放,再烧

网友(2012-07-06):
唉,看这简单。自己坐起来 很麻烦的

C.E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点罗嗦,烧机跟快啊

网友(2012-08-08):
高手修机子就是快,好像仁宝待机0.04是点火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