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开机密码怎样解

楼主(2012-06-05):
东芝TE2100开机密码怎样解,拆机看到没有电池的、、不知道怎么破解他的密码、、

网友:
开机密码有两种:一硬件加密与软件加密!BIOS加密可以刷BIOS试试,其它要么找密码芯片,要么利用软件来解密!

网友:
东芝的一半都是写在bios里面,有的有密码芯片,

网友:
开机提示Password=没密码进不去、、

网友:
大多数的开机密码都是在南桥或者BIOS上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按这个方法破解啦!论坛里也有说、、、感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