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手 DIY三温区返修台用 曲线PID温控仪

楼主(2012-06-05):
出手 DIY三温区返修台用 曲线PID温控仪 型号:JDYB MXTG-8000 淘宝价:300(2012.6.5号价)
在此200元/个 包邮 出手      喜欢DIY的 可联系我,QQ 287001594 电话 :13750254123    讨论DIY心得也OK

上图看看,外观和参数

补充内容 (2017-2-23 10:05):
废帖了,管理看到可以删除

网友:
想买  但是暂时还不会用...

网友A:
DIY一套返修台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一套返修台要多少钱???

要看怎么做了,最贵的也算是这温控仪了,别的都是几十几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一套返修台要多少钱???

看你要用什么材料了,一般就这温控仪贵点,其它的组件都靠便宜的废弃物品自己动手了

网友:
都没喜欢DIY的吗?

网友:
这个我用过, 是按N分钟平均走完一个曲线段,上下时间一样的话曲线段就同时间跳。
那种PC401 反而是按时间走的,如果上面温度低 下面高。几段曲线下来 上下差20来秒了

网友:
我还有一个  空闲了也排队出,  一对刚好可以做土炮。  还有2个台达小温控表PID控制的,可以来控制预热,
还有2个进口的电子开关。2把热风枪。

手机:13588520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