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触发到0.6就掉电

楼主(2012-06-05):
联想E40触发到0.6就掉电,量各组电压只有1.8V没出来,心想有戏了,1.8V修出来了,还掉电,触发到0.6就掉电,咋回事啊????、高手们救救我啊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换一个EC试试吧。

网友:
找个图纸慢慢看看吧!

网友:
最近偶发现,发贴的楼主们都很心急啊,上来就想一下子解决问题;修笔记本要按照次序来才行啊!

网友:
没办法啊,工作需要啊

网友:
0.6几?  CPU电压正常么?

网友:
你的掉电有眉目了吗?  有换过显卡吗?

网友:
来看看,用示波器来查比较好修,掉电过流,过压,欠压,短电造成的。

网友:
你的1.8V是怎么修出来的

网友:
修到过E40开机出现LOG之后就掉电的,修了若干天没修起来,猛甩了2下,就正常了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么~    看电流好像有短路~

网友:
会不会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2012-07-23):
哎,一天来泥玛十多台机子,哪有那么多时间查时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