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通病?

楼主(2012-06-05):
机器过来的时候是不跑cpu,电流在800又掉到200多,我看到cpu背后有nec大电容,我就怀疑是大电容的问题,我就换了6颗330的大贴片电容,中间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实在是不好搞,接得那么大一块地,用风枪基本上吹不溶,换了之后开机还是不跑cpu,客户说是高温的时候死机的,我就加焊显卡,加焊显卡之后就可以开机了,但是机器系统坏了,我就重装系统,结果到解压驱动的时候就死机了,死机之后电流跑到200多久不跑了,我再加焊南桥,因为本来加焊显卡我就是乱加的,只是想试试,结果居然跑了,我就想到是不是加焊显卡的时候把南桥也加热了,所以跑了,加焊南桥后,装完系统都没有事,就是重启的时候读进度条的时候卡住了,死机了,然后我硬关机重启,成功进了系统,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很担心我那样换电容会有什么暗病,比如用一段时间掉电,或者死机,所以找高手问问,这样到底会不会有问题,现在我看电视,用的没有问题,但是中途重启系统的时候死过机,我很担心。
最近生意淡,但是修复率倒是高了很多了,原来放在那里的10几块主板,居然被我修了80出来,呵呵

网友:
你那个大电容是不是330呀,你只换4个就够了。

网友:
多换两个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完全是凭感觉在修机器呀…………

网友(点评):
慢慢看电路图修,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了。呵呵

网友(点评):
除非了非常有时间,一个人没事做,慢慢研究,只要是客户在等我的机器,我都是评经验去修的,客户不要的,成了我的东西,我才会慢慢看电路图,慢慢研究

网友:
没有问题,我换的没有返修的

网友:
显卡吧  好像

网友:
我一般是原来的不拆,想办法加两个330的。

网友(点评):
在加在电感那边。一个电感一个。接地的要加点线。

网友:
这个机子我昨天修理一个,,是电池不充电,,,换一个新的电池

网友:
三星R467的机器有时候开机可以显但是死机。

网友:
最好把硬盘地下那两个电容拿掉,应该比较稳妥

网友:
自己测试都不怎么放心,返修的几率可能会有的

网友:
兄弟,你靠的全是感觉啊。。。

网友:
看LZ修机器让我想起了以前自己不懂电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