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K71

楼主(2012-06-05):
屏暗屏  求解决
刚开始是高压条的事  换了根12V-19V的高压条好了
没过多久又暗屏了  换了另外一根不行 老样子
高压有个18.5V  的  有个3.3V  就没有了
请问还缺什么
一开始用3.3V直接签到高压条的ON/OFF 这个信号   亮了  现在怎么弄都不亮了  换了另一根还是弄不了
是其他原因 还是我高压条本身的原因

网友:
那你把亮度调节和开启信号搭在一起试试吧。这也有可能。

网友:
有的通用高压条的高压线圈不行的,en和adj的3.3都有吗

网友:
这有可能你的3.3V电压被拉低了,你可以从屏上面啦一个3.3V电压在试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