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关于VCC GFXCORE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06-05):
    acer 4750g 主板 I5的CPU 不带核心显卡。现在主板电流能上1.2a 但不亮。测cpurst正常、但是vcc gfxcore无电压、其他电压都正常。我想问问这个电压是不是给集成核心显卡供电的、但这板子是独显的、cpu不带集显。所以这个无电压时正常的、是不是啊、求大神解释、

网友:
这个没电压 显卡工作不起来的 必需得有!

网友:
这个供电你看图纸 还到别的位置不吗、?  这个电压 你看看是不是给显卡辅助的?  我只知道新机器  有组电和以前机器时序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不带核心显卡的也要用这个电压的吗?

我以前有修过I3 I5的机器 因为这组供电导致的不跑码!

网友A:
你的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这个电和CPU供电用的同一个芯片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修过I3 I5的机器 因为这组供电导致的不跑码!

    貌似只供到cpu、上cpu的话 vcc gfxcore电压的上管G级阻值就拉低了啊、

网友:
查查这个电压从什么地方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这个电和CPU供电用的同一个芯片 对吧?

  和cpu用的是同一个芯片、芯片是ISL95831

网友:
恩 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
哥们,你这个资料能不能发一份我看看啊,我对这新架构CPU供电不是很了解

网友:
电压肯定要有啊,少路电压,肯定工作不起来啊

网友:
看看显卡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这种本的CPU供电和以前的老本好像不一样

网友:
这里有好几种CPU的供电

网友:
看来以后都是这样的了

网友(2012-07-14):
我现在修个一样的机器 也没没有电。 开机瞬间掉电。然后重启。在掉。就不起了

网友:
必须要有电压的

网友:
现在高端机器都集成在CPU里了吗·?~不是北桥l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