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暗屏 求解决

楼主(2012-06-05):
刚开始是高压条的事 换了根12V-19V的高压条好了
没过多久又暗屏了 换了另外一根不行 老样子
高压有个18.5V 的 有个3.3V 就没有了
请问还缺什么
一开始用3.3V直接签到高压条的ON/OFF 这个信号 亮了 现在怎么弄都不亮了 换了另一根还是弄不了
是其他原因 还是我高压条本身的原因
暗屏

网友:
还有一个亮度调节哦,你查了吗?
同意楼主:
5.0
super0612
同意楼主:

网友:
暗屏一般是三个原因:高压板,灯管,开启信号,两样都不行那多半就是灯管了
同意楼主:
5.0
super0612
同意楼主:

网友:
永远不是很远
同意楼主:

网友:
我就是接在开启信号上 然后少一个亮度调节的V数
然后我把那3.3V还是签到开启信号了 再把屏上的3.3V签到亮度调节这里行不通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下看看是不是灯管问题,灯管老化也有可能

网友:
找一点屏用高压条试试,只接V+ END ON/OFF,不行外接灯管测试

网友:
灯管啊,不行了。

网友:
屏暗,先找个测机屏试下,排除,屏,排线,高压条 VCC ON GND,再就是主板屏接口,还有就是看看休眠开关有没有被按下去
同意楼主:
2.5
cyc1992
同意楼主:

网友:
接一个主供电,一个开启一个地,然后外接一个灯管试试啊

网友:
高压条就要19V 3.3V 和地线,这些都有的话就剩灯管了。

网友:
外接灯管也试过 一样暗屏

网友:
刚开始是高压条的事 换了根12V-19V的高压条好了
没过多久又暗屏了 换了另外一根不行 老样子
高压有个18.5V 的 有个3.3V 请问还缺什么
一开始用3.3V直接签到高压条的ON/OFF 这个信号 亮了 现在怎么弄都不亮了 换了另一根还是弄不了
是其他原因 还是我高压条本身的原因
灯管外接我也试过一样 外接测试屏也试过

网友:
外接屏一样就不是灯管的问题,现在ON/OFF和亮度调节有几V电?要是没有就从屏供电上飞,要是开启和亮度调节都有电,那就再换个高压板试下吧

网友:
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没有啊
现在查电路 VDAJ信号有的 主板上另外一个信号没有

网友:
等管可能性大,

网友:
看看接地的是否是0V

网友:
我修了一台,就是主板屏接口里面缺了一根针,不能接地了,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就是暗屏

网友:
一般LED的屏工作条件是: VCC GND ON/OFF ADJ

网友:
以上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网友:
还有就是有的(个例)ADJ    可以和ON/OFF    可以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