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8A的机器。修过的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2-06-05):
今天收了一台988A的机器。开盖看到高压有烧坏。就换了通用高压条。更换后开机能出来HKC的字母。过后就白屏。要是插了信号线还是白屏。先不要插信号线。等过了HKC白了以后再插就会出来图像。HKC的机器太给力了。故障百出。有修过的兄弟进来看看了。。(更换过晶振。3.3V稳压管。)

网友:
直接换块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你确定你改的高压板开启信号接的对吗?

网友:
液晶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楼主这种情况估计是改高压板ON/OFF接到亮度控制上 要么重点查驱动板

网友:
看样子是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