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旭日125A拿过来是高压条坏,能进系统,改通用高压 ...
求救!旭日125A拿过来是高压条坏,能进系统,改通用高压条后白屏。

楼主(2012-06-05):
测无3.3v屏供电电压,发现3.3v屏供电由一个6脚的叫CJF57小芯片发出.飞3.3到屏供电脚电流跑1.25a暗屏。现在怀疑显卡坏了。我改通用高压条的时候忘了把电池下了,这该死的机器在关机的时候也有12V的高压条供电。会不会在改的时候有点串到显卡吧显卡搞坏了。显卡是go6400的。
芯片
暗屏
显卡
weikissv88
我碰到一次。 LED 的屏 忘记取电池了 直接插拔屏结果屏 屏线 显卡 都挂了。 还有 客户拿过来是开不到机 不然赔惨了。

网友:
upupupupupup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8737-1-1.html

网友:
有可能啊,从屏上拉个3.3V试试啊‘
同意楼主:
5.0
辉泰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最有可能是IO坏了,高压板只要有电到,它就是有电的阿。不过做维修谁都有不记的拔电就动手的时候,只要找到原因修好了就行。

网友:
显卡坏了就直接换板吧。这卡现在买不到了
同意楼主:
5.0
温少帅
同意楼主:

网友:
辉泰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学徒工来者
同意楼主:

网友:
换条新高压不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今天用诊断卡测试跑38.上不上内存都是跑38.插槽加焊过了也一样。北桥坏了?还是BIOS,还是显卡。头大了
同意楼主:
5.0
辉泰维修
同意楼主:
看下内存那些供电啊什么的有不咯 内存换了没 不然的话加北桥吧

网友:
那现在不接灯管能看到图像不?

网友:
这个显卡没货啊 我前两天也是显卡坏了 我说要换主板 客户直接说不修了

网友:
io坏会不会挡38?昨天订了片io等一会可以到了,换上去看看

网友:
我觉得在北桥上面
同意楼主:
3.7
温少帅
同意楼主:

网友:
北桥和io刚刚到,换上去后还是一样的跑38
weikissv88
你悲剧了!!!

网友:
经过了2天时间的折磨,终于修复了.换过北桥,IO。加焊过内存插槽。后来换了南桥总算好了。但是还有很多疑问,为什么南桥坏会挡38?该高压板不下电池为什么会引起南桥损坏?菜鸟求解?同时谢谢楼上几位兄弟的回复。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改高压条不会烧显卡的,高压条上面就是VIN BLON BRIGHT GND 这4个脚,烧IO和U31倒是完全可能,仔细检查吧

网友:
查屏供电,一般不会是显

网友:
信号线的问题吧,我经常碰到,

网友:
南桥问题怎么会跑38啊,求解

网友:
说实话,不确定的问题我就喜欢动南桥,一是好焊,二是南桥便宜啊,一般南桥坏的也多。

网友:
换板把,这种卡早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