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畅游人系列,装完系统关机后,风扇照样转?

楼主(2012-06-05):
如题,确定机器已经关闭了,硬盘已经停转,能听到 咔一声,已经关闭,但是机箱风扇照样再转,我遇到 3 次这类毛病了,换了 2 个系统都不管用,都是 HP 些列的 台式机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验下,我以前就用HP的。就这问题

网友:
你把机箱风扇换个插座,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主版本~~~~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风扇的插口   还有最主要的电源!

网友:
有些电源就是这样的设计,为了CPU更多的散热。
你可以换个普通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风扇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