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直线上升,到62度后自动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2-06-05):
如题~!CPU是AMD 5000+  主板型号为致铭 *****NG81-GM 。问题出现之前一直在给客户装系统,系统安装完毕没有问题~!然后给客户清理主机灰尘,(用手提式小鼓风机吹的,弄过几百次了基本不会吹出什么问题)完毕后开机~!~进入系统不一会就自动关机(直接掉电的那种)。再开机再试!还是关机~!重启后进入主板查看了下CPU温度~!60度,而且还在升温·!到62度后自动关机。直接上了个超频3 青鸟11版 (重新涂抹硅胶)。完了再开机~!问题依旧,进系统不大一会就关机。重新再开进主板看温度,还在58度~!而且还在上升:L直接飙升到62度再一次的关机!
我了个去啊~!头一次碰到这种问题~!恳请坛子里的各位高手指点迷境啊~!

网友:
CPU挂了,好好的忽悠客户吧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 北桥空焊有可能温度飙升,检测出错 ,还有你手摸散热器感觉对吗?

网友:
先固定紧CPU,然后再检查电源,供电稳定不稳定,有可能是带不起负载造成的断电.

网友:
换CPU吧,我也是这么忽悠客户的哦

网友:
先用一个4000转 散热的风扇换上去试试 ,不行的话再换cpu

网友:
清理下CPU坐。。有时接触不良也会造成温度飙升

网友:
AMD就是差!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31647   看看这个哥们的文章你就有所了解了。

网友:
这种方法很容易搞坏CPU的,不敢尝试~!

网友:
我以前见过和这种情况一模一样,最后换了个电源好了。电源供电供不上 ,可能是cup到断电时用电量更大吧

网友:
很可能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我那天也遇到一台,清了coms后,开机用一会主板发出哀鸣,救护车那种声音,自动断电,郁闷啊

网友:
AMD CPU坏的,温度高的特别快  换一下CPU试试就知道

网友:
前几天也有个温度高的是GA智能主板,U也是5000+,试也好些办法没用,后来进BIOS看了下CPU电压是1.38V,我手动改了下1.3V混度降下来了,在38-50度了玩游戏也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