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5):
待机电流0.11A,上电触发后电流跑到1.1A后不动,显示器不亮,用测试卡测试就显示一个0
显示器不亮

网友:
看看各个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0.11A这么高?看来还有地方有短路啊,短路的话有电压就没出来哦?

网友:
网卡肯定挂了撒

网友:
网卡和io,再看看有没短路

网友:
待机电流太大了不? 还是裸板 测一下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