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945PL-G诊断卡显示ON_CPU

楼主(2012-06-05):
台式机主板维修案例:
技嘉8I945PL-G诊断卡显示ON_CPU
CPU电源管理芯片无输出电压,重点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电路。
查CPU电源芯片ISL6566CR的工作条件:
查12V、5V、VID0-VID5、EN电压都正常,唯有VRMGD电压值出现异常,怀疑CPU电源管理芯片芯片已损坏,更换ISL6566CR后,VCORE为1.23V此时电压已正常。但诊断卡还显示ON-CPU,此时时钟和复位等不亮,
查时钟ICS954148AF芯片工作条件:
1、查VCC3.3V正常
2、查晶振两边的谐振电容电压差,为正常。
3、查VTT_PWRGD#为高电平,没有满足工作。
查Q8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焊下来测试,Q8已坏,更换Q8后,时钟芯片正常,随后复位也没问题,诊断卡正常跑马,最后显示00,全板通过
这两个问题修起比较简单!!!不像前几天修的问题那么难!!!

网友:
楼主来点有技术含量的~~~OK?期待

网友:
LZ的技术看来还是有功底啊

网友:
认真的学习一下

网友(2014-09-30):
这个vrmgd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V?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