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M13 开机屏不亮 外接正常

楼主(2012-06-05):
LENOVO M13 开机屏不亮  外接正常
打开后发现主板的屏接口进水腐蚀了   Q7 Q8 Q9 Q12 M421均无电压

请大家看看 Q7 Q8 Q9 Q12 M421电压应该各是好多为正常    我把图纸发上

谢谢了

网友:
我把图纸也发上

联想昭阳M13 MODEL 20062 FL5.rar

网友:
Q12 第2角3.3V,第3角OV。Q8Q9第2角0V。Q7第2角15V,第1角3.3V

网友:
q8q92脚为什么为ov

网友:
Q12: 2#为3.3V-5V
Q8/Q9:2#为0V
Q7:2#为15V

网友A:
当L_VDD_EN为高电位3.3-5V时,导通Q12,此时Q9和Q8的G极为0V,两个管截止,+15V加到Q7的G极,导通Q7,获得LCDVCC的3V电压。

当L-VDD_EN为低电位时,Q12截止,5VSUS加到Q9和Q8的G极,两个管导通,+15V对地放掉,Q7截止,Q8同样对地放掉,实现LCDVCC的一个放电。

这个说的详细

网友:
八角的M421  是什么管子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键的说的很对。

键哥说的很对,刚才打错字了  哈哈   键哥在基地学的不错啊!

网友B:
L_VDD_EN正常情况下是个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键哥说的很对,刚才打错字了  哈哈   键哥在基地学的不错啊!

还没开始上课呢,你的头像真是销魂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开始上课呢,你的头像真是销魂哦!

哈哈  键哥知道我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键哥知道我是谁?

敢问阁下高姓大名啊!在何就高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L_VDD_EN为高电位3.3-5V时,导通Q12,此时Q9和Q8的G极为0V,两个管截止,+15V加到Q7的G极,导通Q7,获得L ...

可不可以直接去掉 Q7和R28   直接接个3.3V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L_VDD_EN正常情况下是个高电平

L-VDD-EN 是哪儿发出来的   我的图纸恰好这张没有得   跑线路也找不到   应该是哪儿断线了

网友A:
R28不要去掉吧!否则休眠屏关不了哦!可试试去掉Q7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8不要去掉吧!否则休眠屏关不了哦!可试试去掉Q7

我试了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L-VDD-EN 是哪儿发出来的   我的图纸恰好这张没有得   跑线路也找不到   应该是哪儿断线了

网友:
谢谢了  现在已经解决   直接把Q7 去了  接个3.3V 就OK了     谢谢以上人员的帮助

网友C:
我以前也有发现这个问题,做过显卡,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有发现这个问题,做过显卡,就没问题了!!!

要看情况卅   这个不一样   是没有L-VDD-EN哈  这个事CPU发出来的  又不是显卡发出来的

网友:
我就是来打酱油的。。别的都被你们说玩了。。我还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