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 黑屏不开机 通病

楼主(2012-06-05):
老手勿笑!给新手分享可能以前发过!我不清楚!刚来不久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拿来的本子,华硕X81S 黑屏不开机,但是有华硕开机特有的声音,外接一个显示器没有反映,起初没有注意是否暗屏,因为听见了那个声音所以没有怀疑到显卡 才下B壳发现 高压板发黑 灯管外接高压板 闪烁, 便判断是高压板跟灯管损坏。于是拆屏换灯管 换高压板。发现还不亮,后来问师傅? 说这是华硕X系列的通病 加焊显卡准没问题, 于是加焊显卡 ,成功!

我本人刚毕业参加实习没多久经验不足,做维修一定要细心,不能盲目的武断、哎!报低了 明天还要去跟客户谈报价。。。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华硕Z99S,一样的开机有声音,但没有图像,换显卡了一样的。明天去看看是不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

网友:
好好试试! 那个型号的 这个是通病 我师傅这样跟我说的

网友:
灯管或高压问题 怎么也要拿灯照一下是否有图象啊

网友:
是这个理的需要多多注意然后更加的细心

网友:
听到了开机的声音 所以没过多的去考虑是不是显卡!这个的确是疏忽的

网友:
呢么高压板为什么发黑 灯管外接高压板 闪烁

网友:
那应该是暗屏啊。当时应该是能看到图像的啊

网友:
现在的显卡很多这样的

网友:
这中的确是通病。

网友:
这种显卡问题也遇到过 只不过我外接显示器是亮的  焊一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用过外接高压条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