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2-06-05):
核心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全都啦,上U也是不出电压!核心供电芯片都换过啦,都没有输出!求解决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T61CPU供电条件很多,你测过哪些了
同意楼主:
2.5
Search°瞬间
同意楼主:

网友:
通电瞬间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仔细查,是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
看看又没那里忽略了,对着图纸慢慢查啊

网友:
最好把mos管断开再测芯片输出,防止后面电路影响芯片,尤其是这种pwm电路后面一短路就很麻烦了

网友:
仔细测测,查图纸看看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呀?MOS管查了吗?旁边的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