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HP DM1进水不能充电,二修机

楼主(2012-06-05):
笔记本维修——HP DM1进水不能充电,二修机

网友(2012-07-07):
你小子就是喜欢装B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学习了.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2012-06-06):
强悍!

网友:
我自我感觉修不开机 用电池开机电源不开机 欠压掉电修的还行 但是那种电流上去了 不显绝对不是显卡的事 还有电压正常还掉电 比较难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好,但你报的价格有点低啊,我们这边只要是撤机150以上,估计是各个地方的差异吧。

网友:
现在维修利润越来越少了

网友:
好帖 好经验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报的也太低了吧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A:
  技术吧错

网友:
楼主分析透彻  思路清晰  但是你的报价太低了啊  这样的话以后怎么生存啊

网友:
开始楼主测量没有19V应该就直接修隔离那一块,这样就省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说得好,经营一份事业,技术也没得说,但报价确实低了点。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报价太低最少200

网友:
就是有你这么一群人在破坏行规,画个圈圈诅咒你

网友:
感觉描述得有点乱,哈不好意思我只看了一半没看下去,而且故障简单,图有点多了

网友:
能写下来,并上图,都很不容易了!支持一下。我都没有相机!不然也弄点上来!

网友:
楼主不简单,挺有耐心的。

网友:
写得很不错,但楼主写错了一个地方,广达的3V  5V待机是3VPCU  5VPCU,而不是3M 5M

网友:
LZ给同行报了100,
不知道同行给客户报了几百了

网友:
跑线还是一流的 不错啊

网友:
写的很详细 我新手也看的懂 多谢关照

网友:
哎。。你给的报价这么低。。。我们以后怎么活啊。。。

网友:
我们这边修笔记本给同行也是在100块钱了,难做了。

网友:
修商家的最老火了,又赚不了什么钱,都是这样的

网友:
二修机器 必须报高价

网友:
该焊的地方都焊了不该焊的地方也焊了,为什么就是没有找到问题呢,答案是不是那个人他菜了

网友:
思路可以,半个钟解决问题

网友:
这几天,感觉不在状态,按开关无触发待机电压0.07也修不好了,是该来充电一下了。

网友:
二修的介太底了,以后多收一点

网友:
楼主,你是做老板的,本身也有一定和客户交流和销售的技巧,你开始由于看到故障现象估计会很简单你就报了100,这个没有错。但是在之后的维修过程中你感觉不值得,既然你是老板,那么我给个建议吧。建议好不好你可以借鉴一下,因为原来我在一家笔记本维修打工的时候所积累的经验。你可以再给客户回个电话,就直接把故障报给客户,就说:我把机子拆开看到有进水?客户你的机子是不是家里回潮或者是别的原因引起进水,耐心的问他,等待客户的回复,如果客户不确定进还是不知道是否有进水,那么好,作为一个专业的维修,你可以和客户解释,你的笔记本在我拆开的时候又进水现象,故障不好说,估计比较麻烦,客户你等待我再帮你查查看,如果是进水的话那么维修起来成本就比较高,因为进水的机子如果短路会造成很多不可估计的电路或者是芯片损坏,你接着再咨询客户,请问客户你急电脑用吗?如果不急我慢慢再帮你查查问题和故障。相信说道这里你应该是个聪明的老板,明白我的意思了。这就是所谓的二次报价。这是理所当然的,既然你已经找出故障并修好了,那么就和客户说进水机能保证修好,但是费用和之前说的要贵些,已经放出肯定的话绝对修得好,客户你放心,这样你的二次报价就成功了,至于能报多少看你自己了。因为是二次报价,报太多客户会有顾忌和你还价,那么楼主就看你自己的销售口才了,毕竟是二次报价了,一定因素会给客户造成某种心理认为我们会坑人,为什么之前说了100现在又报另外一个价格,所以你自己也估计不能报多高了。如果是我报估计也是控制在200以内吧160到180之间都可以成交。

网友:
房东的伟大,学习。

网友:
不错啊,那的人

网友:
一般进水的基本成功率很低。

网友:
好技术 电路跑的不错

网友:
进水了先烤下板,不然不好的

网友:
要修这样一块板子要耗费很大的脑力  LZ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吧错
:call:
:call:
html

网友:
看了下,还不错,继续出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这机才100块。。。你那边也太没赚头了。。。
同意楼主:
4.0
先锋商务
同意楼主:

网友:
你价也太低了吧

网友:
现在修笔记本,利润是越来越低了啊,哎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2-07-06):
我遇到DM3也是不充电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编辑水平,很帖子整理得很有序!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要好好学习了,
有空常来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