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压低0,54V 无复位0V,电源IC是ISL6566

楼主(2012-06-05):
(无正文)

网友:
cpu没核心供电,换了个新的电源管理IC还是一样。肯定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你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几个条件,5v,12v供电、EN(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一般为1.2v)、vid信号是否正常,以及REF,FS等信号是否正常。希望对你有帮助

mey

网友:
桥空焊了,重植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