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91G屏幕面板30PIN软排线如何拔下来?

楼主(2012-06-05):
两指贴在30pin插头两边的白色朔料左右摇晃,纹丝未动,两指捏住插头两边的白色朔料向下拔也是纹丝未动,拆开屏幕的电路板顶盖露出图3中的插口,好像看不出粘了胶水,怎么这么紧呢,自己也不敢太用力摇晃或向下拔,因为怕损害电路板插口,请拆过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拽住排线使劲拽就下来了

网友:
要细稳狠,没有别的招吧

网友:
稍微加热试试 因该能拔下来

网友:
我修过100多个,就没问过这个问题

网友:
见过排线下面用两面胶粘的

网友:
拿小扁螺丝刀,在拿个大点的螺丝刀,小的放在屏线的左面,用大的一敲,在放在右面一敲就下来了

网友:
撕开黑胶布,然后用螺丝刀推2边

网友:
把旁边的黑胶带撕掉 用一字螺丝刀顶下两边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用把小的一字开刀,在二边慢慢的往外撬,就可以了

网友:
...  够搞笑的了。。。直接拔吧。。。就像拔萝卜似的 摇一摇 晃一晃。。。就OK了。。。

网友:
撕掉胶带,仔细观察,找找卡扣。

网友:
au的屏,屏线下面可能双面胶

网友:
胆子需要大一点,使用巧力~1,绝对可以拔出来`!

网友:
在插头这里倒点松香水吧。。。

网友:
排线下面用双面胶粘的

网友:
排线两边有扣子,往里面卡进去就可以了,不行就把卡子弄断也可以,装上去的时候用双面胶吧

网友:
我也试过很紧的,有点力气就可以撤下来。

网友:
一个是胶,一个是两边的卡扣,要注意,不能用力过度蛮搞,线坏了好换,屏线接口的PCB坏了就麻烦了。
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主应该胆大心细一点,拆屏线是搞液晶的基本功,只要细心地看看它的结构,一般自己都能解决,不用大家讨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