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了刷分,真的是不懂啊(今天看书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6-05):
在一个维修公司学习,老师还算比较负责,但是老师平时很忙,一般下午讲课一小时左右,上午都是我们自己瞎捣鼓,很多问题都不懂,这几天买了本书,其中的很多概念性的东西都不了解,在此记录下来,网老鸟解答,先谢过。
1.主板的总线 地址,数据,控制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先是CPU发出地址,寻找北桥南桥BIOS等
然后向他们传送数据
最后发出各种控制( 地址,数据,控制虽然书上给了解释但看不懂觉得很抽象,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控制总线都是什么东西,)
2.PG信号就是电源的灰线怎么测试它正常不正常,如果不正常会出现什么故障,不正常了怎么解决。
3,CPU假负载,内存插槽,PCI,AGP都有时钟信号测试点,他们的时钟信号是不是一个,就是说测内存插槽测试点时钟信号没问题其它测试点就没问题

网友A:
PG信号为5V电压

没有那么 高的

网友:
交个朋友呗 嘿嘿

网友B:
不懂就问 是个好同志 私聊可以告诉你

网友C:
1、不是先地址、再数据、最后控制这样的顺序的。控制线总在起左右的。
2、ATX电源PG正常是高电平,接近5V。不正常一般不会跑码。解决首先要判断是电源坏还是主板坏。电源坏就换电源,主板坏就要查各组供电是否短路或阻值偏低,PG是否被什么元件拉低等
3,CPU、内存、PCI、AGP的时钟是独立的,不是同一个。

网友:
你说的第一是寻址信号的顺序了.
时钟要看基准时钟.
PG好信号一般有用,有时也会没用,看板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 是个好同志 私聊可以告诉你

您的头像貌似我以前的老总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不是先地址、再数据、最后控制这样的顺序的。控制线总在起左右的。
2、ATX电源PG正常是高电平,接近5V。 ...

PCI、AGP没时钟是不是仅仅PCI、AGP(插上显卡)不能用,不影响其他工作呢
急需您的教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头像貌似我以前的老总呵呵

不会吧 有那么巧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困扰楼主的问题也正是我想要问的

网友:
还是慢慢来吧,,,,要是我先测CPU的复位和PG,每个板都不一样的、。。

网友:
有啊  怎么会没有  没有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信号为5V电压

有啊  怎么会没有  没有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