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G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音怎么维修呀

楼主(2012-06-06):
ACER4750G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音怎么维修呀

网友:
你喇叭好不好啊

网友:
喇叭和耳机插座是检查重点!

网友:
拆机修吧,只看外观查不出什么原因的

网友:
查一下功放啊

网友:
有时候是设置问题....

网友:
控制面板里面看看语言设置那里是不是关闭了扬声器,设置问题

网友:
插口隔离部分查查,再就是功放

这个有可能,试下。。。。。。。。。

网友:
先换个正常的啊,又不是好大的工程,不行在查功放到喇叭之间的音频线

网友:
接口一般不容易坏,先从设置入手看看是不是设置更改了

网友:
拆机,怀疑哪个坏就换个试试吧

网友:
先重做个系统,把软件故障排除了,再检修硬件。

网友:
把机子拆开看看   是不是线没接或喇叭坏了   还有测试声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喇叭 和功放芯片查一下

网友:
你把驱动咋打一边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的喇叭坏了,建议你先换几个驱动试一下,声卡驱动。

网友:
换个喇叭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 有好多人问过我 具体的方法是自己在音频那里调一下  就行了

网友:
呵呵 需要帮忙就加我扣扣 就是名字

网友:
声卡输出电路出问题或者是喇叭部件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软件问题,耳机有声音硬件就是正常的吧!

网友:
同意12#的看法,先排除软件故障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下个驱动试试,要不看是不是喇叭坏掉了,要不是,那就是板子问题,

网友A(2016-09-07):
我也遇个这问题的,系统装过,喇叭换过都没声音,耳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个这问题的,系统装过,喇叭换过都没声音,耳机正常

查一下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都换了一般就是声卡芯片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软件或bios上的设置,很早以前遇到过,以后是音频接口坏了呢,后来重装了一系统好了,可能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2016-10-22):
换耳机接口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