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重植戴尔1420显卡

楼主(2012-06-06):
戴尔1420 显卡是G86-630,开机出现6个小屏幕,重做吧,前几天刚从基地买回来的钢网和锡球,不过没有BGA只能用风枪了,重植成功。看图片吧。图片的顺序都乱了,从上往下第一张是摘下的显卡,第二张是显卡摘下以后的主板,第三张是刚开始摘,看痕迹以前应该是加焊过的,第四张是外客都装好的,第五张是没有装外壳试机第六张是已经焊接完的显卡,第七张是植好珠的显卡。

如果是加焊的可能用不了多少天. 但是重植的再把散热弄好一点. 应该一两个月是没问题的.
以前重值过把,不然风枪吹 肯定得费,鼓包~!

网友:
不错,不过就是几天的使用期,用不长

网友:
动手能力很不错嘛,怎么就没鼓包?

网友:
  厉害 风枪吹下来芯片没鼓!

G86-630不会那么容易鼓的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样摘,主板下面不用加热吗

网友:
楼主是神人啊,我上次就用风枪吹了一会,就把显卡给吹挂了

网友:
咱有机台咱自豪
风枪风险太高了,不敢恭维
试问LZ这样整好的你保多久啊?

网友:
我现在不是开店'只是自学阶段'电脑大多都是给朋友弄的'有的是买旧本回来练手'没有收益'所以是不保的'上次重植一个用一个星期了'暂时还正常'

网友:
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价值

网友:
和我这里有一拼

网友:
现在买台BGA才多少钱啊?想留住顾客想把自己的名气提高,该投资的还得投资

网友:
换个升级版的 以后有保证啊

网友:
你也太乱来了。。该要的东西还是得要的。要不然。。没法接着搞下面的。。

网友:
楼主厉害 我不敢冒这个险

网友:
牛人在民间啊

网友:
    楼主风枪技术牛B 啊...   佩服.  我用BGA都还爆过桥..   你到好, 直接风枪搞.  强大...

网友:
应该个用几天,不过很短的时间就会返修

网友:
确实不敢恭维  能管多久啊

网友:
吹的时候最好四周贴上隔热材料,只留下显卡受热

网友:
呵呵、、、其实你拿风枪吹一阵子就修好了。。干嘛非要取下来呢。。。

网友:
哇靠 楼主太强悍了 风枪都能做

网友:
风枪用得很好.......

网友:
刚好是有铅的吧,不然风枪是吹不下来的,就算吹下来了也是坏的。旋风吹倒真的可以吹下来。

网友:
这样的和加热的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区别就是显卡受热时间的长短。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用风枪很容易起泡。不换改良版的显卡,还是会回来的。

网友:
关键是我这里买不到配件'好几个本子都因为买不到零件'最后的结果是拆解'

网友:
楼主的显卡挂了记得发个贴子留念下。。哈哈

网友:
估计 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是手艺问题呢还是显卡质量问题

网友:
重热风枪 到 土炮 到bga 机都做过 ,用不长啊 以前用2把风枪做bga 上下温 哈哈,下面用 几十块的大口风枪 温度 高点,上面用小风枪 低点温度 小桥好做,大桥就难度了

网友:
用不了多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