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高压驱动板上的一个管子上面标的JG什么管子?

楼主(2012-06-06):
      高压驱动板上的一个管子上面标注JG的形状像贴片三极管,因为显示器的故障是黑屏,换两只开关管后正常,但是亮度不可调,从电路上看这只管子是用来调整亮度的,如果是普通三极管的话,芯片5001C第四脚是接到发射极的,如果是场效应的话是接到S源极的。调亮度信号大概是通过电阻加到芯片5001C的第四后再经电阻加到发射极(如果是三极管的话)或S源极(如果是场效应管的话)。大概估计是一只场效应管,如果是场效应管的话,也不知道是N沟道还是P沟道,怕用管子去试扩大故障。谢谢高手们能够指点是一只什么管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