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ntec电源换多块主板还是不能开机,电源输出正常

楼主(2012-06-06):
电源在intel、amd多个平台上经常不能正常使用,偶尔能开机,开机后无任何问题,现在基本上不能开机。求救怎么办?
附上基本的电压参数:
                待机状态:                     红绿短接状态:
紫线:      5V                                         5V
绿线:      2.7~2.8V                                0V
灰线:      0V                                         5V
蓝线:      0V                                      -11.92V
黄线:      0V                                         12V
红线:      0V                                          5V
橙线:      0V                                          3.3V

望各位大侠诊断下怎么修啊!谢了

网友:
1、更换大电容;
2、换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hjq
有道理

网友:
绿线电压太低。查相关电路

网友:
绿线电压太低了,要5V左右,查这一路吧

网友:
电路不是很懂,不知道哪位大虾能帮我分析下电路啊,需要测试哪些点来确定问题所在,附上PCB电路

网友:
大电容是Nippon 的400V 330uf 其他电容都是suscon的,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正反面电路板的图来几张全的。看看有无电解鼓包、漏液什么的?

网友:
电源比较新,买了后就有问题,返修过一次,基本上没怎么用

网友:
电容质量好,并不能100%保证不坏。
我还是建议换电容试试,再就是检查绿线开机线路(顺藤摸瓜跑线路即可)。

网友:
呵呵 是啊 拿下来测测

网友:
红线旁边的电容是不是鼓包了,看不太清楚

网友:
没有鼓包,是胶

网友:
这电源应该是山寨的吧?还3路15A呢?我看能两路10A就谢天谢地了,LZ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