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U盘恢复

楼主(2012-06-06):
怎样用U盘恢复

网友:
怎样用U盘恢复系统?

网友(点评):
技术保留不外露,呵呵,当然只要你有心的话网上能搜到

网友:
U盘PE里开始里有系统修复。。

网友:
不晓得你说的是U盘恢复系统还是U盘数据恢复啊,说清楚点塞,恢复什么?

网友:
楼主说的意思基本可以都搞定~!

网友:
U盘PE里面不是有恢复的么?

网友:
U盘制作成PE   U盘里储存系统映像, 开机 U盘首启  进PE   然后自己摸索  很简单。

网友:
装个U盘启PE,进入了PE就好办了

网友:
基本上用PE的DOS工具上面就有

网友:
做个启动U盘就可以 了嘛~!!!

网友:
U盘制作成PE   U盘里储存系统映像, 开机 U盘首启  进PE   然后用搞死的装系统映像

网友:
制作USB-CROM HDD ZIP 这三种模式U盘。量产或者软件制作。使用U盘启动,之后恢复。

网友:
很强大

网友:
U盘PE下的恢复工具恢复。要么就是用ghos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