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色的地方出现紫红色

楼主(2012-06-06):
深蓝色的地方出现紫红色
换机顶盒还是有
大家碰到过吗,什么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这个和机顶盒有关系吗??电视机换了没有

网友:
屏线问题,换屏线就行了。以前修过!

网友:
背影的问题吧~红多过青 蓝多过红 青少过蓝 蓝绍过红 要平均分配

网友:
灯管老化啊。。

网友:
明显的排线氧化 先擦下看行不行?

网友:
屏线也可以造成这样

网友:
先换跟屏线看看吧

网友:
同意 1楼看法,  灯管老化,背光不纯了。

网友:
跟灯管没有关系哦  应该是屏线

网友:
一般排线坏了会抖,可能是灯管问题哦

网友:
排线坏了会抖,可能是灯管问题哦

网友:
每个排线插了一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