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 超磐手 MF5主板显示f7,黑屏求助

楼主(2012-06-06):
此板开机数码管能跑到F7,查为检测通过正常。而且按键盘Num Lock键和Caps lock键相应指示灯能正常亮与灭。就感觉检测不到显卡一样。但是显卡供电正常的,因为显卡风扇转的。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该如何检修。

网友(点评):
先分清是显卡还是主板的故障呀

网友:
显卡风扇转,显卡就是正常的么?换一个试试阿

网友:
问一下,显卡坏了,风扇没坏,风扇是不是还会转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啦……谢谢了。

网友:
呵呵呵  有虚了  要上BGA大补一下

网友:
如果你显卡没问题的话,就是芯片虚汗了,直接BGA吧

网友:
很明显的显卡问题

网友:
NB虚了,要BGA!

网友:
换显卡不行的话,看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不过这种单桥的,很容易是桥虚了、你插小喇叭,看他会不会一长两短的响。还是正常的响一下。

网友:
  换显卡不行 就加焊桥 单桥的容易空焊!

网友:
干桥前先刷下BIOS。

网友:
显卡先换一个试试,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同意10楼 ,先换显卡,不行刷BIOS,加焊NB

网友:
键盘灯都正常了.还是先试下显卡吧

网友:
你加焊一下显卡 试试

网友:
显卡早换过了,不是显卡的问题,谢谢这么多的人心人回复,就算弄不好也谢谢大家……

网友:
bios不会刷啊。这板子是支持ghostbios的。我是新手,主要修的是电器类的产品。

网友:
谢谢提醒,是应该这样试试先……我刚试过了,就是键盘灯全闪之前的一瞬间蜂鸣器响了一声,后面就没有响了。

网友A:
做桥吧,桥虚焊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桥吧,桥虚焊了!

普通风枪温度一般调到多少合适啊?应该先将焊油吹进去再加焊吧。这个本人焊的比较少,特虚心指教方法。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风枪温度一般调到多少合适啊?应该先将焊油吹进去再加焊吧。这个本人焊的比较少,特虚心指教方法。谢 ...

用BGA做啊!风枪搞不好就挂了

网友:
怎么你们动不动就BGA,不会其他?一上就BGA,可能是其他问题呀,先其他最后没办法再B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BGA做啊!风枪搞不好就挂了

可我只有普通风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风枪温度一般调到多少合适啊?应该先将焊油吹进去再加焊吧。这个本人焊的比较少,特虚心指教方法。谢 ...

风速4-5级 温度450去看看!!!先用料板试试效果再去板子上做!我也是用风枪做的!!!

网友D:
加焊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就好了吧。

现在还没有敢动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会啊。看我等级就知道了。能否指教一下啊。热心的朋友。

刷bios首先得有编程器。1千多元可以弄一个希尔特一般的。

网友:
很抱歉的告诉大家此板报废了。好失败啊。温度打高了吹的久了挂了。这经验不好学啊。…………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显卡风扇只要单独的12V就转了   还是先确定是显卡本身还是主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风枪温度一般调到多少合适啊?应该先将焊油吹进去再加焊吧。这个本人焊的比较少,特虚心指教方法。谢 ...

没用过风箱吹, 我怕把握不好给桥吹死了   一般都是直接上BGA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首先得有编程器。1千多元可以弄一个希尔特一般的。

bios我已经重新写过的,网上下了bin的文件512k,刷了还是没用。只可惜焊接不行,用风枪吹给吹坏板子了。失落啊。

网友:
不用灰心了。多练练焊工。首先下载bios程序最好到官网下载,多试试几个不一样的程序。祝你修版愉快

网友F:
我看还是先用风枪稍微加热下芯片,再上电试试看,如果是芯片虚焊,一般这样处理就能点亮了,这样就可以直观的判断是不是芯片虚焊了。风枪不要调到高温,我都是在220度,风量2/5 加热距离芯片约2CM,以手摸芯片底部有点烫手为宜,上电时间不要太长.试试看

网友:
这种桥虚焊了·要加焊

网友:
我刚有BGA的时候还不是经常搞坏桥啊 。现在一步一步的摸索了很多经验了,桥挂的可能很小了。

网友:
桥问题挂了q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还是先用风枪稍微加热下芯片,再上电试试看,如果是芯片虚焊,一般这样处理就能点亮了,这样就可以直观 ...

我是听了26楼的风枪调到420,风力4—5吹的,结果挂了,估计本来是虚焊,活生生给我吹坏了。心疼死了。

网友F:
汗....我都说了风枪温度不宜太高,我调到220度,你给调到420  。。。。不挂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汗....我都说了风枪温度不宜太高,我调到220度,你给调到420  。。。。不挂都难啊!!!!!!{:soso_e127: ...

是啊。这就是经验吧。只是学费付出有点大。哎,心情都不好啊。谢谢你们的回复。论坛真好。

网友F:
学费高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费高啊。呵呵....
学费不但高,还心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