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MOSFET的图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06):
想请教一下,这个图示叫MOSFET管的什么图

右边的部分一个是稳压二极管的图示,一个是普通二极管的图示,它代表的两种MOSFET管有什么功能的区别吗。

IRF或IRFS开头的管一般都见于CRT显示器或UPS电路,它们可以用在象12V 4A的液晶适配器中吗。

我见的一个液晶适配器的开关管是IRFS830B,它的温度很高,可以用功率大点的IRF740代替吗。

网友:
两个图应该是一样的,估计是不同厂家画的不一样

IRFS830B的DS极耐压500V,GS极耐压30V,电流4.5A,导通电阻1.5欧
IRF740的DS极耐压400V,GS极耐压20V,电流10A,导通电阻0.4欧

后者电流足够大,导通电阻小,温度可以有效降低,但是耐压较低,所以在较低电压场合可以代,较高电压场合不可代

网友:
都一样的啊。二极管的图型苻号是这两种画法的。

网友:
我看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符号是没什么区别,至于实际使用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都一样的。内带的二极管。都为N沟道MOS管

网友:
一个能分压,另一个不能吧,,在电路中,,

网友:
学习中......................................................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A:
再请教一个问题,这些MOSFET管在开关电路中是不是真实承受的电压一般在300V上下呢。400V 500V 600V或1000V的耐压是不是意义都一样,都是300V上下呢。

网友:
同意 楼主  !!!!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个问题,这些MOSFET管在开关电路中是不是真实承受的电压一般在300V上下呢。400V 500V 600V或1000 ...

这是截止状态的耐压值。超过这个值可能会导致场管击穿损坏。
1000V就是1000V,600V是600V,怎么会都是300V上下呢

网友:
功能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倒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左边的一个带有过压保护功能,(反向击穿)具体保护电压是多少取决于二极管的过压击穿值,右边的则反向击穿值要大。我前几天修的老乡的一台SONY的笔记本CPU供电管,上管为有图的,下管为左图的。万一上管D S极短路,下管的二极管会击穿来保护二极管。   请大家指正。。

网友(2012-07-06):
楼主厉害啊!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