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炸13009更换后开机时异响且13009部分温度过高

楼主(2012-06-06):
一个航嘉HK350-55AP,开机无反应,打开后发现13009炸了一个,又找了2个13009换上了,然后发现整流输出部分有个电感线圈的磁芯没有了,就从另外一个电源上拆了一个铜线绕制方向一样和圈数基本相同的线圈换上了。

这时电源能开机了,但是刚开机时电源中有滋滋的声音,大概四五秒后就不响了,两分钟左右吧,13009固定的散热片就感觉温度很高有点烫手。

请教大家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在更换那个没有磁芯的电感前后开机后都有10几秒钟的滋滋声。

网友:
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检查2只13009的BE间电压是否一致,2只开关管的放大系数是否相同,加焊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