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Y450花屏。。换PQ1无果。

楼主(2012-06-06):
之前碰到好几个Y450的。花屏啊 点不亮。 都换PQ1就好了  今天碰到的这台比较怪。。logo是好的。进了LOGO就花屏。满屏小点点。花3秒  然后就系统,就是好的。但是显卡驱动打上。分辨率不对  调的最佳分辨率。看着显示出来的是  1024*768.。
不知道什么问题    刷BIOS无果  请教下各位大神   正打算去加焊显卡。。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找到问题了。 倒霉死了。 刚准备去加焊显卡。 揭开显卡背面的贴纸。看见贴纸下面好几个电容腐蚀了  然后旁边很多通往显卡的过孔都腐蚀了   电容换掉了  现在还是不行。  过孔我再搞一下 ,如果不行就悲剧了

网友:
搞完还是不行   估计显卡烧坏了  有一颗电容零零  因为是电脑公司的电脑 只报价一百多块钱  所以就不浪费时间了

网友A:
果断放弃,明智
话说回来,没事干的话加焊一下试试还是可以的

网友:
显卡丛植了应该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断放弃,明智
话说回来,没事干的话加焊一下试试还是可以的

因为还有4  5台  机器要修 比较忙  所以就放弃了  如果那个过孔断掉 可能半天都搞不好  所以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还有4  5台  机器要修 比较忙  所以就放弃了  如果那个过孔断掉 可能半天都搞不好  所以就放弃了

生意不错嘛,还有机器排队
是我也放弃

网友:
我修过一台,和你的情况差不多,但是没有进水,换了主板了,没有再修出来 PQ1等地方我也坏过就是不行。换了块新主板还是有点花 后来下载驱动好的!

网友:
过孔机难搞,我以前修过一台就是因为过孔,加焊显卡直接就爆了。。。板都废了,特别是进水时间长的机子,最难搞了。。。。。楼主果断放弃,明智!!!

网友:
难到是进液了?

网友:
搞爆了啊   那只有换一个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