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马来西亚本 版号LA-3302p大短30分钟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06):
DELL 马来西亚本 版号LA-3302p大短30分钟 笔记本维修
朋友送来一台本本,插电源后电流到5A大短
没二话拆机,拆出来后通过版号找到对应图纸如下

和DELL D630的主板是一样的
把电源的电流调到最低,然后接上主板把电流慢慢往上调,调到1A时摸到电源接口附近电感PL34发烫

从图纸上看PL34直接接地后极大短它发烫也不稀奇,接着往下用万用表测试PQ3无短路,电压经过PQ3后产生了电压
+DC_IN_SS

+DC_IN_SS经过PR138产生了+SDC_IN,用万用表打PR138对地值无短路

+SDC_IN经过PQ62产生电压+PWR_SRC,测试PQ62第8脚有阻值,测试第1脚为0,看来+PWR_SRC后极电压有短路

+PWR_SRC去了很多地方

后来在断开PJP38后+PWR_SRC不在短路,+PWR_SRC经过PJP38后转变为+DC2_PWR_SRC来给1.5CV,1.05V和PU21供电,直接将PQ86,PQ87和PU21拿掉测试+PWR_SRC仍未短路
看来短路的地方可能出现在与+DC2_PWR_SRC相连的电容上,于是用可调电源电压调到3V,电流调到1A左右对+DC2_PWR_SRC进行烧鸡,用手触摸到PC301时这个电容发烫

将PC301换掉,将取下的件换回后再次测试PJP38对地值不在为零,上电出发后能正常显示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不错吗

网友:
攒一个,修东西靠经验还是有好处啊

网友:
大短的机子应该说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PC301是通病

网友:
一路追下来。很精彩啊!

不过看的出来。功底不错啊!

网友:
嗯,不错思路很清晰。不过有一点,我感觉要是我修此机肯定先摘掉那几个尖峰脉冲电容,必竟大短路故障率相对要高于场管和芯片本身,再有话说回来,卸掉他们也比较简单。大短中尖峰电容是首要考虑的故障器件。

网友:
楼主功力不错 技术好哦

网友:
短路的拆啊,没有多少个电容 ,容易搞定!

网友:
楼主的资料好多啊  是买的还是在论坛下的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不错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8815-1-1.html

网友:
经验才是硬道理,楼主不会是靠修通病混生活的吧

网友(点评):
*脏话*修通病?说实话我也是刚刚直到这个机器有通病,不过在这以前故障是我分析出来的,所以你觉着我是只修通病的么?

网友:
烧鸡法治短路,快,准,狠

网友:
像这种电容导致大短的,以后修多了,以后拆开用眼瞄瞄就能修好了

网友:
说实话你说的我真的没注意,一般短路场管坏的多一些所以我也就先拿场管了,以后我会注意下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楼主都没说是什么机器就有人说是通病. 一个个都这么神?

网友:
有图纸好啊,我修的东西都没图,都是主板修的头都大了

网友:
大短的机器,只要细心.方法正确.应该算是好修的了.比修信号好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