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屏线接口第几脚主供电

楼主(2012-06-06):
苹果A1181暗屏,没有主供电,不知道接口第脚是主供电,电压是多少啊?求会修苹果的求助啊???

网友:
苹果的搞不懂。。。。

网友:
这是LED的,你主要看电感表的符号是什么字

网友:
通过电阻的应该是3 4脚,下面两个也是供电。

网友:
我修过苹果的但是当时没测量屏电压,但是一般 情况下屏供电大多数都是3.3V  少数是5V !

网友:
首先很抱歉没有修到苹果机器,所以没有更直接的经验和你分享。不过我还是想不通现在苹果牛的屏供电也不用保险了吗?就算屏口上他不用,那屏电路板上供电端起码要有颗保险,插上屏线表笔一头搭保险,一头划接口,不相信找不到。

网友:
LED还没搞过 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