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进液的R61 求助

楼主(2012-06-06):
R61  有待机 不开机, 拆机后发现有进液现象,实在PMH4反面的位置, 就先清洗干净,热风吹干,查3V和5V待机没有。打开图纸直接找到PMH4的输出M-ON1和M-ON2 都没输出,于是查46脚SW好信号也没有,就先把这个修出来。46脚是上拉通过R309到3SW的。量R309俩端都没电压,找到R309一看在PMH4反面,刚好是进水的地方。怀疑断线了。点位打开。如图红色地方都断开了。唉!接下来就是细心的连线了。好小的电阻哦,很难连,花了好久终于都连好了。手机才300W像素,就没拍了。练好了。PMH4的46脚3SW好信号出来了。接着M-ON1和M-ON2 都有输出了。以为就好了,接上键盘开机。  .....开机没反映,还是不开机。于是就找到键盘接口J7 看了好一阵子都不知道哪个脚是开机引脚,如图我以为是19脚,一量才2.9V的电压,开机键按下去也能拉低。可是这个-PWRSWITCH信号不是送给EC的,如图只有3处连接这个信号。接下来就闷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请问大家J7的19脚是开机引脚吗? 像我这样,接下来该这样的思路来修?

网友:
俺也晕这个,不过可以坐坐沙发

网友:
首先我要说的是手上有资料什么都好办。你应该仔细看下上电时序。下面我们来共同学习一下开机的过程。在插上电池或者电源的时候,机器内部的单片机EC(embedded control嵌入式控制器)就Reset并开始工作,等待用户按下Power键。在此期间的时序是:ALWAYS电(3v pcu,5v pcu)开启以后,EC Reset并开始运行,随后发给南桥一个称为‘RSMRST#’的信号。这时候南桥的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并等待开机信号。这里要注意,这时候的南桥并没有打开全部电源,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功能可用,比如供检测开机信号的PWRBTN#信号。
      在用户按下Power键的时候,EC检测到一个电平变化(一般时序是:高-低-高),然后发送一个开机信号(PWRBTN#)给南桥,南桥收到 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SLP_S5#,SLP_S4#,SLP_S3#信号(他们的作用分别是关机,休眠,待机信号),开启了所有的外围电压,主要是+3V,+ 5V以及DDR2.5V等,并发送PM PWROK信号,这信号表明外围电源正常开启。

网友:
这是IBM待机的时候EC 南桥 PMH 都要工作

网友:
楼主,vcc3M VCC5M 都出来了吗,感觉19脚开关上的电压不对啊?偏低了好像vcc3M没出来电压才会是2.9v

网友:
楼主查下温度检测的十三个电阻有无断线,开机信号到PMH4还有H8有没有跳变,否的话,重点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进液的机器多观察 一般少跟电路

网友:
还是用心查一下联想芯片吧。

网友:
如果有图片看到机器进液的情况就好了,就这样很难说!LZ最好看清楚有没有漏了线没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