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有本地连接

楼主(2012-06-06):
昨天给客户装系统,装完后打开网上邻居发现,电脑没有本地连接,也没有看到网卡驱动,老板过来看了一会,重开机进了dos界面,不知道设置了什么,开机后就出现了本地连接,很纠结,问老板老板也不说,哪位大哥懂的,说说电脑没有本地连接的话,什么设置就让他出现本地连接了

网友:
COMS里面网卡关掉了!

对的。

网友A:
你是修电脑 的吗?

他应该不是修电脑的,连系统都不会装,只懂得GHOST
他应该是菜鸟中滴菜鸟

网友:
被禁用了!!!

网友:
现在有些本本插上网线就显示本地连接,不插就没有 我遇到好几个这本本了 你老板也垃圾 还保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修电脑 的吗?

是啊,什么了??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说了慢慢来吧!

网友:
那垃圾老板   还是跳槽算了       兄弟  你哪的   汗  !!改行算了

网友:
电脑   属性   服务  里面可以启动!   兑你很无语!

网友:
跟着你老板学不到什么的,到别处去吧,这都不说

网友:
应该是被禁用了~ 解除禁用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下去你学不会

网友:
bios里面被禁用了,垃圾老板  你 还是跳槽算了

网友:
看看是否被禁用了呀,这个也没学到啊?

网友:
bios里面被禁用了

网友:
那进boss什么解禁啊,大家教教我啊

网友:
BIOS禁用网卡

网友:
进CMOS,应该禁用了

网友:
你应该去进入COMS吧,进入COMS看看网卡是不是禁了

网友:
应该是被禁用了,我的电脑-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 右边的network connection  启用 OK??

网友:
先在网上查看BIOS的  网卡设置是那一项。   方法给你了  自己动动手吧  。。。。

网友:
又碰到一个强大的老板

网友:
你先把简单的英语单词 弄懂几个 就会了  尤其是开启 和关闭什么的

网友:
老板太抠门了。 一个BIOS里调网卡的都不教你.

网友:
楼主是修电脑的么? 我感到很可笑 居然连被禁用了都不知道?

网友:
网卡好搞的挖,就那么几个思路
先查设备管理器里有无网卡选项,有的话应该是图标带感叹号的,驱动不对,装对就OK

没有网卡选项的话,关机把主板电池取下来,底座放电,重进系统。想学到东西的话么就BIOS里找到lan的设置 看看不是是关闭状态。主板芯片组驱动没装对,导致读取不到。
如果问题没有解决的话,网卡芯片坏,换芯片或者独立网卡。

网友:
网卡及网卡驱动不正常就没本地连接,一般就围绕这个思路找原因。

网友:
你老板为什么不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太简单了,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网卡坏掉了吧

网友: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学艺不如偷艺

网友:
BIOS里被禁用了,你百度下,BIOS禁用网卡,会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
如果是被禁用的话,老板还要进DOS界面里去修改?难道那个老板想显示他的才能么?还是楼主描述问题不够准确?该不会是老板进了BIOS修改东西的吧?期待正确答案中。

网友:
BIOS禁用了,可以看主板说明书

网友:
bios 里面 LAN 设为 开启

有些上网本插了网卡才开启的。

网友:
右击我的电脑,点设备,右击网卡设置启用。这样不行吗?非要进bios?

网友:
教毛毛啊,这边打字打的累死的还不如你找个师傅现场演示来的直接。

网友:
不会吧,上次我也遇到过,有些本本就没本地连接

网友:
去下个BIOS的中文,慢慢了解吧

网友:
兄弟,好好了解下BIOS吧

网友:
你驱动程序装了吗,还有你看看BIOS里面是不是关闭了或者禁用了该设备!

网友:
这么间单都不懂,网卡在BIOS里是可发关掉的,具体是哪一个,这哥们你先学好英语吧,
先进“Integrated peripherals ” 再进“On chip PCI Device” 里面有个onchip lan 或是on board lan
把它开了就行了也就是设成enabled .
建议你多学习,多看看主板说明书。

网友:
汗一个  你师父太抠了吧  这个也不告诉你啊  就是一个BOIS的设置而已啊

网友:
CMCS里面网卡被禁用了

网友:
1.如果是台式机就开机箱,给CMOS电池放电。
2.进BIOS,一般是最后一大项,LOAD setup fault,或LOAD OPTIMISTIC DEFAULT 之类的。
3.在BIOS里找类似这样的:
      Internal Network Device
         Enabled:启用网络设备;Hidden:隐藏网络设备。

网友:
恢复一下bios默认设置

网友:
进bios把网卡打开,或者直接恢复默认设置,或者直接放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bios被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