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5BW通病故障

楼主(2012-06-06):
三星205BW电源灯亮、黑屏、点不亮是不是通病?
怎么样解决?

网友(点评):
这是所有LCD的通病,高压板,灯管

网友:
自己没打开看吗??灯管,,高压板,,自己测一下啊

网友:
查查高压板或灯管坏没有

网友:
不是高压板、灯管的问题的。屏都点不亮的

网友(点评):
你这样说是你逗哦测过了吗???

网友:
这种不显示的哪里有什么通病,你得看电流表来判断是过cpu了没还是内存没过呢还是显卡没过呢。。。。。。。。。

网友(点评):
你也不看清楚一点,,这是显示器,

网友:
换驱动板吧。想修的话,看看那个给开关条供电的一个管子好像,用风枪把它拆下来再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都没说清你的故障,你打开测了电压什么吗?就说黑屏很难帮你分析 哪里问题

网友:
你这应该是显示器吧,不是笔记本吧,看他们有些当做是笔记本了,要说清楚来

网友:
看电流是怎么跑的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首先检查灯管和变压器是否正常

网友:
先确定主板能不能开关机吧。这种机子电容容易坏,程序容易坏。

如果是灯亮不能开关机,一般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表达方面很有问题,什么叫点不亮?
黑屏故障无非就是:
1、没背光。
2、有背光无图像的黑屏。
至于你说的什么点不亮,灯管亮起来了吗?不插屏线,是白屏吗?

网友:
这不是通病的概念

网友:
黑屏幕时指示灯是什么颜色?

网友:
真的是没有说清楚。开机时灯亮关机时灯灭吗,开机时屏幕有发暗的字符吗,测一下5伏12伏输出正常吗根据结果来决定下一步的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