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L6不触发 方正T400IG的

楼主(2012-06-06):
主板进水了,打开后件EC处有腐蚀处理好后,把EC顺便换了一个,待机3 5V正常,3VS 5VS也ok,按开机件没有反应。
EC的供电3.3V ok,时钟有波形,ECRST有3,3V正常,89脚的ACIN有3V,127脚的LID_EC有3.3V ,按开机键19脚的NBSWON1#有跳变,但是95脚的RSMRST#一直是低电平不知道是哪里引起的???90脚的DNBSWON#一直是3.3V没有跳变,BIOS也刷过了没有思路了求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对了南桥的RTC有3.3V晶振起震了,

嗯。这样吗
BIOS问题

网友:
在线等候,求高手赐教

网友:
IO和BIOS的通信正常吗?

网友:
IO和bios都能通,那几个脚我都测了,没有问题

网友:
加电时序呢?
对照着量啊

网友:
我在BIOS上用示波器测了,测不到波形,但是有电压
这是在吗回事啊

网友A:
DNBSWON#没有跳变?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DNBSWON#没有跳变?换南桥

RSMRST还没有发出来,会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BIOS试试,看看如何

网友:
有些BIOS是参与开机的 不过你这本我还没遇到 刷一下试试 不行在刷回去呗

网友:
哥哥bios已经刷过了,注意看帖子好不

网友:
bios刷过2次了EC换过2个了,还没有好啊!!!!
路过的高手请停下来看看,帮帮忙!!!
先谢谢啦!!!!!!!!

网友:
那再查查RTC电路,估计还有氧化的地方

网友:
着重看看进水的地方,是不是没有看到什么?

网友:
开心哦怎么样啊

网友:
RSMRST#  是南桥 3v  5v  待机正常了 EC 才发出的吧?  不知道搂住修好没  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
RSMRST#这个是开机会有个跳变去复位南桥最好是开机的瞬间做量测,如果OK的话在去量测是南桥回馈给EC的信号来判断是不是南桥有问题。